HT8000在线仿真与LE通讯不上

楼主(2014-07-10):
使用和利时HT8000系列HMI的在线模拟功能无法和PLC通讯,下载到hmi中就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A:
HT8000CN通用版工业自动化组态画面编辑软件是一种用于快速构造和生产嵌入式计算机监控系统的组态软件。在汇集了多年组态软件开发与应用经验的基础上,采用目前先进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以窗口为单位,构造用户运行系统的图形界面,通过对现场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动画显示、报警处理、流程控制和报表输出等多种方式向用户提供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方案,在自动化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线模拟功能经过本人测试串口号选择COM1~10以内在线仿真都能通讯上,超过10的串口号建议大家不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