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E5404GPRS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4-07-10):
听说和利时LE系列PLC具有无限通讯功能,PLC后面直接扩展GPRS模块即可,但实际中具体si怎么实施的?

网友A:
和利时LE系列PLC的GRPS无线数据通讯模块LE5404及相应的系统在2013年1月正式发布。该模块将作为LE PLC理想的GPRS通讯模块,实现分布式系统的远程无线监控。

系统特点:

本系统由LE5404通讯模块、天线和GPRS通讯网关软件AT_GPRSGateWay等组成,实现LE PLC的GPRS(GSM移动无线网络)无线连接。该系统中GPRS模块配置简便,无需第三方组态软件的专用驱动程序,可透明提供远程站的所有过程数据,并可在中央站进行分析。

附件中的文档提供了3种方案:

方案1   中心公网固定IP(适合多站点项目应用)

方案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2010年前还可以,目前逐渐行不通了)

方案3  可接入internet的局域网IP+域名端口映射(目前发现的最简捷、成功率最高的方案之一)

方案文档下载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和利时LE系列PLC的GRPS无线数据通讯模块LE54...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7881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