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是否能直接保存在U盘?

楼主(2014-07-11):
  除了脚本导出外,历史数据是否能直接保存到U盘?望大家解答下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的,看看手册吧

楼主:
帮助文档没看到相关的内容,我现在是想把U盘一直插在触摸屏上,数据直接保存在U盘上,这可以吗?

网友B:
   在 保存 中有选择可设置为外接储存设备的吧

楼主:
在哪里设置啊,能说下吗

网友C: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D:
在主控窗口的存盘属性中可设路径,不过建议默认路径,U盘不稳定 如果不小心碰到U盘或震动导致U盘有时不识别,会出现数据写文件错误 后面的数据可能都无法保存,即使保存了也无法查看或导出

楼主:
上周打昆仑的热线,居然说不行。。多谢小叮当

网友E(2015-02-07):
可以直接保存到U盘。。。

网友F(2016-01-01):
我想看看怎么连接数据库

网友G(2016-03-11):
 这个功能 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H(2016-06-21):
那平时是将数据保存什么地方呢,正好现在有项目需要U盘到处数据,不知道平时是存储在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