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llmorgen启动器AKD自动调谐报错:超速以及不稳定

楼主(2014-07-11):
kollmorgen驱动器AKD,在自动调谐时出现:

1、无论电机驱动方向是什么,报告摩擦力方向不正确;

2、错误报告:超速;

3、错误报告:自动调谐不稳定

网友A:
旋转速度1.5-2.5秒,用于2.8NM扭矩

一般适用于以下设备:

排风控制      实验室   空气处理器执行器

这些内含微处理器的执行器是专为对执行器运行速度要求苛刻的环境所设计的。带有超能复位系统的快速执行器在自动复位的情况下可实行双向开关。开关行程可机械限位在小于90º的位置。

主要技术规格

电源:                  24VAC/30VDC

耗能:                  最大启动值:15VA

导线尺寸与长度:     18AWG最小值,25英尺/7.6米最大值

电线连接:              2端7/8英寸/22.2毫米或1端5/8英寸/15.9毫米和1端7/8英

                       寸/22.2毫米,螺钉连接端子

控制信号:           模拟量:A)2-10VDC:或B)可外接一500欧姆电阻以提供

                         4 -20ma电流,可调起始-可调行程

                         脉宽调制:0.1-5秒出现/20毫秒消失或0.1-25秒出现/100毫

                         秒消失,逻辑转换开关位

                        (24VAC)开关:三端两位,接通电流最大值40ma

                         公用开关:3线2位或4线3浮点

环境温度:                  0ºF-120º F(-18º~+50º)

反馈电位器:                多元信号:4-20ma输出(可连接2-10VDC信号)

电器外壳:                    UL认证,QMFZ2,防火额定值94V-0
QQ 71054659   2417871838
tel:18650522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