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8000和LE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07-11):
HT8000CN触摸屏在与LE系列PLC通过以太网连接时,触摸屏和PLC如何作设置?

楼主:
1、PLC部分需要配置LE5403以太网模块,并且对CPU的IP设定以及进行配置的下载;

2、HT8000CN触摸屏部分在新建完成之后,对通讯连接经行参数设定:

     通讯接口:以太网口;连接服务:LE TCP;HMI位置:远端设置IP地址以及端口号,要求与PLC参数对应并且在组态软件中的参数中设定的IP地址于PLC一致;本地设定PC即可完成在线模拟;增加触摸屏硬件联机时,需要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并且触摸屏功能拨码设定为00101重新启动,然后对触摸屏IP进行设定并与PLC一个网段但IP不能一样,退出设定状态后设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