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定时器

楼主(2014-07-11):
我对操作按钮写了脚本

!TimerValue(1,设定值 )      读取定时器1的当前值

!TimerSetLimit(1,设定值,0 )      限定定时器1的上限值
!TimerRun(1)               启动1号定时器

!TimerReset(1,0 )       复位1号定时器

为什么驱动不了定时器

网友A:
按钮只用这个就可以了!TimerRun(1)启动1号定时器

!TimerValue函数使用方法不对,建议参照帮助,是有函数返回值的 建议放在循环策略,循环时间为1秒

!TimerSetLimit(1,设定值,0 )      限定定时器1的上限值 单独放在另一个按钮里 用时再点

!TimerReset(1,0 )       复位1号定时器 也建议放在一个单独的按钮里,原来与!TimerRun(1)放在同一个按钮里 刚启动就被复位了。。。

总的来说是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