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奖率100%)分享施耐德变频器应用案例,百元购物卡拿回家!

楼主(2014-07-11):
随着变频技术的发展,在我们的生活中变频器的应用已经无处不在。只要您过去、现在、未来工作中接触使用过施耐德变频器,并且了解变频器的应用,分享至论坛,便可参与活动。

话题要求:

*施耐德变频器采购年份

*型号
*控制用途
*再用数量
*应用行业:
*项目(工艺)描述
控制系统信息
设备信息
带*号为必填内容

本月奖励

一等奖1名 500元购物卡
二等奖3名 300元购物卡
三等奖10名 100元购物卡
参与奖30元充值卡
注:所有回帖用户请按照话题要求提交相关信息,内容不完整,非原创的回帖都将无法参与评选,望知晓!

终极奖励

我们最后将在合格案例中评选出:
1、参与鼓励奖获得10积分
2、行业达人奖10名获得20积分
3、最佳案例奖5名获得50积分

施耐德活动专题如下

http://altivar.gongkong.com/

寻找施耐德变频器达人活动于7月14日正式启动,创新的活动采取积分赛制。

第一阶段分为三个活动,每个活动都有机会赢取积分,在第一阶段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按照积分排名发放奖品。 小伙伴你们还在等什么,让我们一起玩“赚”积分,赢取千元大礼!

活动一:寻宗之旅(摄影大赛)

链接:http://altivar.gongkong.com/xzzl.aspx

活动二:浅谈变频器那些事

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7951_1.shtml

活动三:分享施耐德变频器应用案例

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7950_1.shtml

网友A:
111 占  座 22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活动。                    ...

网友D:
     十字路口,交通指示灯\智能拍车牌

网友E:
1、项目描述:
应用行业:石化、项目(工艺)简介:催化工艺变频泵控制控制加入油量、控制系统信息:采用施耐德变频器ATV71系列、设备信息 :2007年采购并投入使用。
2、施耐德变频器的:
采购年份:2007年5月份、型号ATV71、控制用途控制油加入量、在用数量 12台

详见下图:

网友F:
1. 应用行业:起重机械。应用施耐德PLC和变频器控制大小车运行,控制提升变频调速。(10t)

2. 变频器型号:ATV312HU22N4  1台;ATV312HU55N4  1台;ATV71HD22N4Z  1台;PLC型号:TM218LDA24DRHN  3台。2009年采购至今应用于起重机无极调速控制系统中,目前在用300余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 应用行业:起重机械。应用施耐德PLC和变频器控制...

网友H:
应用行业:起重机械。应用施耐德PLC和变频器控制大小车运行,控制提升变频调速。(10t)

2. 变频器型号:ATV312HU22N4  1台;ATV312HU55N4  1台;ATV71HD22N4Z  1台;PLC型号:TM218LDA24DRHN  3台。2009年采购至今应用于起重机无极调速控制系统中,目前在用300余台。

网友I:
1、项目描述:
  应用行业:电子设备制造、

  工艺简介:(1)化学药液循环过滤控制 (2)龙门行吊控制

  系统信息:采用施耐德ATV32系列变频器、减少电箱数量,节省盘内空间

  设备信息 :设备用于PCB生产及iphone 5外壳表面处理工艺
2、施耐德变频器的:
  采购年份:2012年3月、型号ATV32H037N4,ATV32HU15N4、ATV32HU22N4,            ATV32HU30N4,ATV32HU40N4

  使用数量:140余台

详见下图:

网友J:
l先来打个招呼 支持活动

网友B:
1、项目描述:
应用行业:

水处理

项目(工艺)简介

通过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压滤机的自动往返小车,辅助人工卸污泥。

控制系统信息、设备信息

采用施耐德低压电器以及施耐德ATV302-1.5KW变频器,设备运行可靠,2年内无任何故障。

2、施耐德变频器的:
采购年份:2011年

型号:ATV302HU15N4

控制用途、在用数量 :控制机器自动卸泥,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照片

网友K:
1、项目描述: 施耐德ATV302变频器应用于压盖机控制系统

应用行业:

气雾剂行业

项目(工艺)简介

在化工行业流水线上气雾剂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不断的压盖,用光电开关控制电机的不断启动停止,由于电机急速开停循环而导致电流过载或者由于机械故障导致烧毁电机,采用变频器这个解决方法,可以有效的避免过流过载,变频器由外部PLC直接控制。

由于原来压盖机属于单机设备运行,接触器、热继电器等在防爆箱内安装,用按钮控制启动、停止,远程不能监控,如果出现故障,不能及时停机,造成大量产品不合格,并且拆卸螺丝需要很长时间,更换电气元器件极不方便,通过技改我们去掉原来的接触器、热继电器等,把变频器统一放在非防爆区的控制柜内,变频器通过PLC控制,车间监控人员通过组态软件实时监控压盖机运行状态,如果出现异常,及时停机,通知现场维护人员及时维修。

技改后的压盖机系统已开始,施耐德ATV302系列变频器已投运。调试过程顺利,投运一次成功。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在施耐德ATV302系列变频器的控制下,通过光电传感器控制下实现了根据需要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开启,在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同时作用时,压盖机的压盖效果非常理想。

  通过在压盖机系统中的的实践,证明该变频技术成熟,性能良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运行稳定,安全可靠。设备自投运以来,一直运行正常,没出现过故障,并具有免维护的特点。

  (2)速度响应及时准确,起停平稳。对电网几乎无谐波干扰,大大减少了电动机的振动和噪声,完全压盖机系统对稳定性的需求。

  (3)节能效果显著。电动机的电压、电流明显下降,电动机输入功率明显减少。

  (4)运行工况点明显改善,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自动启动停止,而且有利于电机的维护保养,延长使用寿命。

  (5)变频器直接控制电动机,通过调速来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工作,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6)由于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可以任意设定,避免了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全负荷启动时的大电流冲击,有利于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并且旋盖电机和送盖电机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7)操作方便,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压盖效果很理想,使整个系统工作平稳。

(8)经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压盖故障率降低了50%,一个生产周期节约成本达30万左右人民币;

(9)由于行业特殊性,单位属于重点危险化工企业,通过改造技术升级,提高了企业的安全性,避免重大特事故发生。

采用施耐德低压电器以及施耐德ATV3020.75KW到2.2KW不同大小的变频器,设备运行可靠,2年内无任何故障。

2、施耐德变频器

采购年份:2009年

型号:ATV302HU15N4  ATV302H075N4  ATV302HU22N4

控制用途、在用数量 :226个,

照片:

网友L:
        2003年非典过后,我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起重机保护装置和电控系统方面的工作。7月15号入职,第一单是新疆一家铁路物流公司的《40吨门式起重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初次接触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和起重机,很多都不了解。我们几个新人边学边用。第一个试验项目就是变频器的力矩控制能力。我们自制了一台1吨小吊。做了3个月试验,统计了一堆数据,分析了一个规律。这就是起重机载荷自动识别技术。
     2003年9月创新公司正式把起重机轻载高速自动增效运行功能写入说明书。同时,起重机电控系统载荷自动识别技术也在2004年成功应用到40吨门机变频控制系统中。通过该技术的实施,物流公司取消了起重机副钩机构,而采用一钩带两钩,通过我们的软件来实现不同载荷自动变速的功能。这一功能大大提高了起重机的工作效率,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时过境迁,我还一直保密着这个技术,现在终于有人捅破了。想来也是,好的技术不转化为生产力,也是废纸一张。

2004年1月 施耐德ATV58系列变频器上提到有关力矩控制的问题。

2004年3月 施耐德ATV68系列变频器上开始应用,但没有明确说明。

2006年3月 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上明确提出高速提升,负载自动测量。

ATV71变频器的高速提升功能的速度给定模式的原理与应用

高速提升功能是根据估算负载 (转矩计算) 来获得速度给定限幅的。

1.在电动机象限-上升过程:
最大允许运行速度的计算值=速度给定值×额定频率×上升系数COF的函数。
2.发电机象限-下降过程:
最大允许运行速度的计算值=速度给定值×额定频率×下降系数OTR的函数。
3.工作过程:
获得运行命令后,变频器实际速度沿斜坡升高,当变频器速度超过称重速度OSP,变频器开始称重,在称重时间段tOS内,速度将稳定在转速OSP以执行称重功能,在称重时间tOS内,若给定频率FrH减少到称重速度OSP以下,则最高转速计算停止,不进入高速提升功能。
如果完成了称重的过程,变频器的速度将会沿斜坡升高到速度给定值:
若给定频率FRH < 电机额定频率 (FRS),则频率被设定为 FrH。
若给定频率FRH >电机额定频率 (FRS) ,则频率输出被设定为FRH ,但不会超过估算出的最高转速。如果速度给定值大于最大允许运行速度,变频器将会沿斜坡加速直到达到计算出来的最大允许运行速度运行。
在获得停车命令或改变运转方向命令之前,变频器的速度将保持在计算的速度限幅内。图1给出了速度给定值工作模式的工作时序。

2010年有专家发表于《起重运输机械》期刊第8期上的技术研究论文

网友M:
应用行业广泛:排水系统电机启动应用;大型风机启动。

网友N:
变频器应用广泛,主要有大型电机的启动,比如采矿用的提升机,风机电机。

网友O:
变频器应用于电梯,电机启动。

网友P:
变频器主要应用于大电流的设备的启动。比如大型电机启动。

网友Q:
变频器在塔吊上的应用;

变频器在电梯上的应用;

变频器在铝板双面抛光机上的应用.

网友R:
型号ATV71,应用于污水处理

网友S: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网友T(2014-08-11):
包装行业

ATV31 ATV312 ATV32等

应用数量 数百台

质量可靠。

网友U:
变频器的应用比较广泛,各行各业。

大泵启动,塔吊

网友V:
        施耐德变频器其实早都接触了,不过因为功能缺失,后面在更新改造中,陆续选用了其他品牌,不过从2012年开始我们又重新选择了施耐德,原因施耐德变频器改进了,又能满足我们的现场要求了,我们的生产线都是各类泵类,2012年又选择了大大小小的ATV71系列多套施耐德变频器。30KW-45KW-55KW-75KW-90KW-132KW-185KW-200KW--500KW皆采购了多台,几乎生产线全系列皆选用了。型号如:(ATV71HD55N4+ VW3A)-ATV71 HD75N4 +VW3A--ATV71HC11N4 +VW3A,ATV71HC20N4+VW3A,ATV71HC40N4+VW3A等等,就不一样列举了。估计大功率的变频器大家或许见的不多,下面分享一张现场施耐德ATV71ES5C50-EP,500KW变频器的照片,这个用于我们关键流程的变频器,年运转率97%以上的。

另外分享下ATV71变频器应用图纸如下:

网友W:
*施耐德变频器采购年份:2012年2月份

*型号 :ATV71HD55N4(主起升机构);ATV71HD37N4(副起升机构);ATV71HD22N4(大车运行机构);ATV71HU75N4(小车运行机构)。
*控制用途 起重机械起升机构变频调速控制
*在用数量 :12台
*应用行业:起重机械

*项目(工艺)描述

1、控制柜制作如下图:

变频控制柜(仅提供起升机构,其他机构雷同)

PLC控制柜

项目简单描述:

本设备主要有起升、副起升、小车运行、大车运行四个机构。每个机构都设置一单独变频器控制机构电动机速度。其中主起升机构采取编码器闭环控制,以提高控制性能。

可编程控制器PLC输入点接入设备的报警、检测、反馈、控制输入信号,输出点控制中继,输入到变频器多段速接线端子上,通过设定变频器多段速编程,把每个机构都设定在1到5个速度档位(10HZ、15HZ、25HZ、35HZ、50HZ),利用变频器的频率改变以改变电动机速度,达到稳定变速控制性能。

变频器的报警输出,运行指示等辅助功能能,反馈到PLC输入端,通过PLC程序编制,已达到安全、有效控制目的。

网友X:
应用于大电机的启动,使用维护方便,起动电流小,对电网冲击较小!

网友Y:
技术成熟,应用与各行各业!

网友D:
2005年的施耐德设备!运行依然稳定!

网友E(2014-09-18):
该设备用于恒压供水装置,变频器接受变送器过来的信号,控制2台泵运行。实现恒压供水,保证生活的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