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7-11):
向高手请教:用Kinco HMIware软件为ET070编写程序,在窗口上放置一个定时器,窗口初始化时触发,30×100ms,延迟执行,重复次数 1 次,功能是通过串口从单片机读数据块(modbus RTU)。运行时数据块能正确读上来,但串口通信在反复执行,好像定时器在重复工作,没有停下来,我只要求定时器执行一次。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您好 我们定时器是会一直发报文的   您若要求只发一次报文  建议可以用数据传输元件 然后去用位触发一次数据传输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们定时器是会一直发报文的   您若要求只发一次...

谢谢 kinco客服2002的指点,问题解决。赞!!!

网友B(2014-09-28):
重复次数0,表示只执行1次

网友C:
我很需要,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