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设备标示符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大家好 我刚学习EPLAN 想请教个问题 多重复制之后为什么后面的设备标识符前面会有个“?”号啊?像下图中的那个—?KM1,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问号去掉呢?

网友A:
多重复制后,有个选项,设备编号的规则,你选择自动编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