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Touch电阻触摸屏故障排除说明

楼主(2014-07-11):
  Q 触摸没有反应,点击屏幕光标不动

  A 这个故障可能有很多原因,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判断

  1、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2、软件的串口设置是否与实际连接的串口相符;

  3、控制器上的跳线方式是否与当前驱动相符;

  4、计算机串口或USB口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5、串口是否被其他的软件所占用;

  6、操作系统是否有错误信息;

  7、232线或USB线没有接好或线可能受损;

  8、可能屏幕或控制器受损;

  解决办法如下

  1、安装驱动程序;

  2、把软件的串口与实际连接的串口设成一致。

  3、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关于控制器跳线方式与驱动匹配问题请与公司技术部联系或见图二。

  4、检查计算机主板BIOS设置里的PORT是否打开,串口或 USB口是否有硬件故障,可拿串口或USB鼠标进行检测。

  5、更换串口或卸载其他软件。

  6、更换其他主机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7、确定把232线或USB线接好或更换线。

  8、更换屏幕或控制器再进行测试。

  Q 光标和你手指点击的位置不同

  A 该故障一般是驱动程序设置或校准不正常导致的

  1、是否进行了不正确的校准;

  2、改变了显示器的分辨率后没有进行校准;

  3、当前控制器温度是否过高,是否有其他高频设备影响;

  4、屏幕或控制器可能受损;

  解决办法如下

  1、重新进行正确定位,应让手指对对准靶心进行校准。

  2、重新进行正确定位。

  3、把控制器移到相对温度较低或让控制器回到常温下或在干扰较小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4、更换屏幕或控制器再进行测试。

  Q 光标在屏幕上跳动

  A 该故障是由于信号传输不正常导致的故障,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就可以排除故障

  1、当前控制器温度是否过高,是否有其他高频设备影响;

  2、控制器供电不稳定;

  3、控制器上的跳线方式是否与当前驱动相符;

  4、屏幕或控制器可能受损;

  解决办法如下

  1、把控制器移到相对温度较低或让控制器回到常温下或在干扰较小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2、更换主机或找一个稳定的供电电源。

  3、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4、更换屏幕或控制器再进行测试。

  Q 光标固定在屏幕的某一个点

  A 该故障是由于控制器收到了不正确的信号导致的问题

  1、是否进行了不正确的校准;

  2、控制器上的跳线方式是否与当前驱动相符;

  3、屏幕安装的过紧或屏幕安装有偏差,外框压在可触摸区里面;

  4、屏幕或控制器可能受损;

  解决办法如下

  1、重新进行正确定位。

  2、确定驱动正确安装后再进行正确校准。

  3、确保屏幕不要安装得过紧或重新安装屏幕确保屏幕粘贴位置正确。

  4、更换屏幕或控制器再进行测试。

  Q 电阻屏幕某一个区域没有反应

  A 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

  1、是否进行了不正确的校准;

  2、控制器上的跳线方式是否与当前驱动相符;

  3、屏幕可能受损;

  解决办法如下

  1、重新进行正确定位。

  2、确定驱动正确安装后再进行正确校准,关于驱动问题请与公司技术部联系。

  3、更换屏幕再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