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touch电阻触摸屏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4-07-11):
  1、电阻屏触摸无响应

  ① 检查触摸屏的连线,其从键盘口取电的电源线(或USB线)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该连线;

  ② 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不对应;

  ③ 触摸屏驱动安装不正确,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④ 主机中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请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

  ⑤ 如果触摸屏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2、电阻触摸屏触摸不准

  请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进行重新校准,在更换主机或改变显示器分辨率后也必须 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五线电阻屏请用25点校正。

  3、鼠标一直在显示器四边的某一点

  电阻屏的触摸区域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住了,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请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调大一些,或是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如果卸下面壳后该现象还存在,可以判定触摸屏不良,请更换触摸屏。

  4、鼠标跟手触摸移动方向相反

  这是触摸屏控制盒与触摸屏连接的四线接头接反,请按照右手位置出线的原则调整触摸屏位置。再次运行4点校正程序即可。

  5、屏幕位置不准确

  运行4点校正或25点校正程序即可。

  6、触摸屏幕光标在固定位置跳动

  电源或其它高频率设备影响了屏幕或控制器。第一,确认触摸屏的出线离开高压线圈,并与显示设备绝缘;第二,确认控制卡绝缘,并离开显示器电路板和显示器内的偏转线圈等高辐射部分。

  7、触摸屏控制卡未装在 LCD 显示器内,屏幕即产生光标跳动

  可能是触摸屏幕的 PIN ,即从触摸屏伸出的连接扁平电缆在与显示器的边源的放电部分挨在一起。解决方法:查看是否可以移动出 PIN 的位置;如果移动出 PIN 有困难,请在出 PIN 下加厚的绝缘胶带,使 PIN 与显示器放电部分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