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时间运算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4-07-11):
如题,时间运算函数,全是开关型,怎么输出成字符串啊啊,

网友A:
用!TimeStr2I( )将YYYY-MM-DD HH:MM:SS的时刻点转换为开关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imeStr2I( )将YYYY-MM-DD H...

 不懂,可以加我QQ详细讲下吗,1414518969

网友B(2018-02-11):
我用的是7.5的定制版,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