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M 系列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14-07-11):
请问和利时LM系列PLC,可以加密吗?如何实现??

网友A:
你好,首先LM PLC的程序可以加密,具体分两种:

        1、对整个程序进行加密,既打开程序后需要你输入密码的,没有密码是打不开程

序,也可设置用户的只读权限密码,这两个密码可以不相同。

         2、对程序中的子程序进行加密。既用户程序中有很多子程序,可以设置任一子程序的

访问权限。

   具体实现方法 参考和利时软件手册中“用户口令”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