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AS-I网络从站模块配件型号

楼主(2014-07-11):
请问一下IFM AS-I网络中从站I/O模块接传感器的接头。

比如2X2DI的模块上用于外接传感器的接口只有2个,但是需要接4个传感器,于是需要2个1分2的那种传感器接头,用于模块与4个传感器的连接。

我想请问一下这种1分2的传感器接头哪里有卖,型号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直接找赛格电子或者我都行,我可以代买(最好找赛格,起码运费都是多付的)

网友B(2019-07-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