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发电机解列障碍分析

楼主(2014-07-11):
    6月20日14时57分,事故报警音响突然响起,光字牌发“1号机失磁保护动作”、“汽机主汽门关闭”及“锅炉MFT动作”报警。

   就地检查励磁调节柜、励磁调节系统、发电机小室运行正常,1号发变组保护柜发“失磁I段”、“失磁II段”报警,检查1号机 LMK(灭磁开关)、AK(A柜励磁调节器直流开关)、BK(B柜励磁调节器直流开关)跳闸,电气失磁保护动作报警。

   将1号发电机励磁调节器退出倒至工频备用励磁调节器运行,对发电机副励磁机输出电缆及励磁调节器输入空气开关进行检查,结果如下:副励磁机输出电缆对地绝缘:A相78MΩ、B相94MΩ、C相65MΩ;相间绝缘:BC相67MΩ、AC相45MΩ、AB相82MΩ。副励磁机输出电缆到励磁调节器B柜的进线三相交流500HZ空气开关(BDK)C相进线接线柱发现有过热烧熔现象,C相接线柱熔化导致BC相间绝缘降低发生相间短路,相间电压降至0V。AB相间电压也不断降低,并且由于没有基准点,波形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导致输入为0V,A套调节器输出为0V,发电机转子电压为0V,发电机失磁保护正确动作,发电机解列。

   BDK开关故障部位照片图如下: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烧的,是什么发电机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烧的,是什么发电机呀 ?

  是三相交流两极同期发电机(汽轮发电机),其所属的励磁调节器B柜励磁整流屏可控硅损坏时造成空气开关(BDK)C相进线接线柱过热烧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