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 器件型号请教! 江湖救急!!

楼主(2014-07-12):
现有一台SJ300 45KW变频器,驱动板上有DX5的二极管,贴片塑料封装的那个,请教型号和参数,急用,急用,谢谢老师们。

网友A:
等以后这些事情,要把照片发上来。。

楼主:
一共有三个类似的二极管分别是DX5,DY5,DZ5,上面标示代号是H7G,但是查不到具体型号。

楼主:
难道就没有哪位师傅能解答我的问题吗?真的急用,,,谢谢!

网友B:
南京华喆自动化,房工。

楼主:
厉害,能给我份吗?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哪个是型号?怎么查不到参数?

楼主:
查到型号了,谢谢,查到的参数都是英文的,是快恢复整流还是超高速整流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