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位程序

楼主(2014-07-12):
手动,自动,上下限位置可手动调节(按钮调节)   切换自动后  再上下限位置往复运动。旋转编码器,普通电机,变频器,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决小弟的困惑

网友A:
有个物理过程要清楚,那就是换向前最好有一个合理的减速过程,以在一定精度范围内实现减速过程的准确复现。基本原则就是变频驱动电机带动系统的加减速能力要足够。假定变频1秒内从50HZ减速到0HZ,电机拖动系统也完全能跟上这个减速过程那么电机开始减速到停车四极电机大约转12.5转,如果电机10HZ运行,此减速过程就转约0.5转。当然减速时间还可以根据系统惯量调整从而使得减速转数更小或者大。在程序上据此提前减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物理过程要清楚,那就是换向前最好有一个合理的减速过...

 减速需要提前一定时间,根据实际惯量确定,上限脉冲个数保存在Diiii中,此值去一个定值,(定值固定在Dnnnn),相减后的差由Dxxxx保存;定值大小由实际惯量确定(或者实验确定)。下限是一个定值,其它和上限一样;实际运行时只要编码器脉冲值大于Dxxxx的值,马上驱动输出控制变频器减速停机,当编码器脉冲值等于大于Diiii,(上限定位确定的值保存在Diiii),驱动输出控制变频器制动,这是在减速后的制动,定位很准。下限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