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应用时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4-07-12):
皮带秤应用时精度怎么样,现在好像还没有精度比较高的皮带秤吧?精度一般是多少;想用在配料方案》

网友A:
你所说的皮带秤应该是定量给料机,目前市场上的种类很多,精度和可靠性好的还是德国申克技术饿DEL定量给料机,精度可在0.5%内。详询www.cdgf.net

网友B:
单纯皮带秤可以做到0.125%-5%。你说的配料系统应该是有称重给料机组成的,根据你的运输原料和流量选择不同承载的给料机。精度是可以做到5%左右的,从技术到售后,细节处理上,赛摩电气的是全国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