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三菱PLC定位程序

楼主(2014-07-12):
手动,自动,上下限位置可手动调节(按钮调节)   切换自动后  再上下限位置往复运动。旋转编码器,普通电机,变频器,

网友A:
1,程序写好工序,先对上限过下限,对好后点保存或点下一步自动保存,按照自己习惯做就行了。

2按钮选择,触摸屏里做2个按钮,上限或下限选择性,完成点保存。

网友B(2015-01-23):
引用 网友A:
1,程序写好工序,先对上限过下限,对好后点保存或点下一...

网友C:
如果是精确限位,往返运行,那么就要计算了,上限值减去一定减速距离值,为减速开始点,变频器减速运行,编码器数值增量到上限值,这个时候惯性已经很小了,直流制动刹车。PLC发出反转指令,下限值加一定减速距离值,为减速开始点,变频器减速运行,编码器数值减量到下限值,直流制动,发出正转指令。编码器采用高速计数器235,双向计数,下限值取编码器的线数,或者百分之几十,这样余地大一些。比如1200线编码器,下限取500,千万不要下限取K0值,切切!

网友C:
当然这个下限指下限的极限,平常设定的值肯定大于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