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工程师求解决问题

楼主(2014-07-12):
台达DVP14SS211R加继电器扩展,使用3-4个月会出现输出点无法复位,PLC指示灯已经灭了。负载3W线圈(亚德客电磁阀)加了反向二极管(以前一直这样用没出现个问题,自台达更换PLC继电器后就一直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出现这样的问题后必须手动SET这个点,再ret才可以复位信号。要不这个点一直无法复位包括关电.将PLC拨到STOP都无法复位。希望台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不这PLC没发用。

网友A:
基本可以判定是继电器故障,而且是机械故障,吸合后回复力矩不够(轻微的卡劳),导致接点NC,当再次吸合,卡劳的地方变形松动,失电以后可以恢复到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判定是继电器故障,而且是机械故障,吸合后回复力...

对  我怀疑是继电器不好  导致触点粘住  而且我看了下原先继电器是HF的 现在变TE了而且还是国产那种

网友B:
看来像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可能需要厂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像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可能需要厂家分析。

是啊  说一两台出现问题换换就算了  现在是去年年底到今年的设备基本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换PLC都换不过来了

网友:
继电器问题                。

网友C:
这个问题太诡异了。断电都不能让继电器复位,真的是PLC电源断开(包含PLC  CPU和输出端电源),继电器都还无法脱开吗?

查参数继电器1.5A(电阻负载),3W(24V),125mA ,1/10负载,继电器再差也不会导致触点粘接。

最诡异的是,居然可以通过强制置位再复位来断开继电器。

继电器动作频率有多高?

网友C:
上个扩展模块内部图片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太诡异了。断电都不能让继电器复位,真的是PLC...

是的  我认为是继电器粘住了   或者继电器机械问题卡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太诡异了。断电都不能让继电器复位,真的是PLC...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问题太诡异了。断电都...

继电器两侧无倒卡   为国产继电器

网友D:
同样问题,

解决办法,接直流电磁阀的话,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就没有这个问题。

晶体管输出,阻性负载是24V,0.5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

 最不能理解的是,如果继电器卡住,那么进行置位,复位操作,为什么能断开继电器。

动作频率多快?

这个故障台达怎么说?

泰科的继电器质量可不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可能卡牢以后再次动作复位了吧  频率1S左右一次  打电话给台达也不给出什么答案。我二极管一直都加的,台达也只有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检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解决办法,接直流电磁阀的话,采用晶体管输出的...

我现在都选晶体管的了  原先用了很多,这问题始终要解决。晶体管带7W的电磁阀会不会有问题,频率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同样问题,解决办法,接直流电...

晶体管的输出一般是24V,0.5A,理论上可以带12W,应该没有问题,记着加续流二极管。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E: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看手册中继电器寿命曲线,寿命终结差距还很大呀!

次问题关注中。

换下来的PLC反厂了吗?总得找到原因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中继电器寿命曲线,寿命终结差距还很大呀!次问题关...

台达那边搞笑   寄过去的东西搞丢了  重新寄了批新的  问题应该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同样...

嗯  谢谢  刚看了手则是0.5A的   原先以为是0.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

嗯  加了中间继电器

网友F:
台达的东东越来越烂了,我用一次后悔一次,以前的都非常好,经常出一些让你无法解释的诡异的问题

网友G(2014-08-16):
在负载两端并联1微法耐压630V电容,尝试一下,这不一定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G:
估计你用的是固态继电器,你应该使用阻容吸收电容。

当晶闸管关断,正向电流下降到0,管芯内部会残留许多载流子,在反向电压的作用下会瞬间出现反向电流,使得残余的载流子迅速消失形成极大的di/dt。即使电路中串联的电感很小,由于反向电势V=L di/dt,所以也能产生很高的电压尖峰(或毛刺),如果这个尖峰电压超过晶闸管允许的最大峰值电压,就会损坏器件,或者线圈吸合和电路断不开的情况(误动作)出现以上你说的问题,对于这种尖峰电压一般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器件两端并联阻容吸收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吸收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你用的是固态继电器,你应该使用阻容吸收电容。当晶闸...

是机械继电器  继电器是PLC板子上的 只用来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