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或许很白痴

楼主(2014-07-12):
各位大侠,请问  如果我变频器启动水泵,在操作台没有按钮,只想在上位机上面做按钮启动,我需要在PLC中留出I/O点吗?还是在程序中用M寄存器编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A:
需要的 因为你需要给中间继电器信号 让它控制你的变频器

网友B:
2种方式:1----变频器和PLC通过通信方式连接,PLC和人机界面通信。

                 2----变频器有PLC输出接点(或则模拟量模块)控制,PLC和人机界面通信。

都是它们都可以通过人机发出指令控制变频器,不需要操作台实体按钮,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PLC输出接点控制变频器控制输入端,包括启动、停止,段速,点动、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种方式:1----变频器和PLC通过通信方式连接,P...

我就是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人机跟plc通讯,如我说的那种没问题是吧

网友C:
IO控制需要,若是通讯控制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