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鱼能不能自动化

楼主(2014-07-12):
比我低一届的学弟准备开个水族商店,他问我养鱼能不能用PLC控制PH值和盐度,我说应该可以,但我是菜鸟答不上来,关键是怎么实现这几点:

1,PH值和盐度如何测量

2,如果盐度用盐和水调节,酸碱度用碳酸氢钠和磷酸二氢钠,怎么设置加料装置

3,盐度和PH波动大了容易影响小鱼健康,怎么控制呢

网友A:
这样做难度大,需要专业的传感器,投资大,可以做成定期换水的,这样就节约大量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难度大,需要专业的传感器,投资大,可以做成定期换...

网友C:
养个鱼,投入这么大,利润从哪里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养个鱼,投入这么大,利润从哪里来呢

网友E:
家庭养个鱼,有这么恐怖吗

网友F:
  家庭养个鱼,有这么恐怖吗? 那一个传感器的价格估计不会少于一只手!

网友G:
ph的话用ph试纸就可以测得啊,很便宜的。盐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ph的话用ph试纸就可以测得啊,很便宜的。盐度就不知道了

不好意思,刚才的有点。。。。如果用plc的话调ph,需要加一个测ph仪表,和一个计量泵,用ph仪表测得值来控制计量泵对ph值调节,这样就ok了

网友:
盐和PH值的采集要点成本,加盐加酸的控制都不是问题,5千元左右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H(2015-01-29):
三大件和开关即可入工会卡i网规划为it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