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使用Proficy machine edition(免积分)

楼主(2014-07-12):
教你使用Proficy machine edition(免积分)

今天休息。。。再写一点东西吧。

如图,新建一个(空白项目)empty project。点OK。

楼主:
如图,写下你的名字,try-1,然后点击OK。

楼主:
进入项目后,右键点击你的try-1。然后, add target,因为GE的产品很多,这里我们选择 GE FANUC PLC 90-30 系列的一个。

楼主:
建立好项目以后,就开始配置你的硬件。90-30系列的硬件是,1.底板,可以通过总线扩展到八个底板。底板有两种,一种5个插槽的,一种10个插槽的,所以,第一步选择RACK0第一块底板,点右键,选择change modules,选择你需要的底板。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10个插槽的(slot 10),型号最后三位是391.

楼主:
选好底板以后,就开始配置底板上面的模块。底板的第一个插槽叫,PWR,专门用来插电源模块。第二个slot 1,一般插CPU模块。同样,点击右键,选择 change modules。选择你所需要的电源模块,和CPU模块。选择电源模块。这里电源模块最后三个数是330.

选择CPU模块,我们这里选择CPU模块尾数350.的模块

楼主:
如图,这是实物图。图里可以看出,这个底板是5槽的,并且最后一个槽空缺。。PWR插着电源模块,1槽插着CPU模块。这里2槽插着运动控制模块,3槽插着input模块,4槽插着output模块。

网友A:
这是实物图。图里可以看出,这个底板是5槽

网友B:
你应该教人拍砖,谁是《精神病》谁是《井底之蛙》很快就有定论。

网友C(2014-10-07):
回复一下 坚决顶起!!!

网友D:
底板的槽数不含电源模块吗?

网友E(2016-08-30):
支持一下,不要积分的不多了!

网友F(2016-09-30):
我想要积分呀!怎么挣积分呀!!!

网友G:
理论结合实际,写的挺好。

网友H(2017-01-04):
楼主好人啊,多谢分享!!

网友I(2017-12-04):
读取实物程序,也需要组态硬件吗?

网友J:
大佬怎么进入编程界面啊,,都快疯了

网友K(2018-04-13):
你没撒谎,确实不需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