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稳压电源

楼主(2014-07-12):
   今天自己制作了一稳压电源,输入220V交流,输出正负12V直流,5V直流。

    元件12V双变压器一个,整流桥堆一个,电解电容50V2200UF2个,面包板一块,稳压管7805一个、7912一个,7812一个。

    实物图

    电路图

  稳压管7812与7805引脚一样

网友A:
有没有经过测试呢

网友B:
稳压效果如何.

网友C:
看起来没几个元器件

网友D:
效率太低,自己偶尔玩玩还行

我都是直接淘宝一个电源即可

网友E:
楼主好学,路过顶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效果如何.

    5V输出测量实际5.05V
    正12V输出测量实际12.13V
    负12V输出测量实际12.9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经过测试呢

     测试输出正常!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F:
用稳压块做到,还行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还是可以的。

网友G(2014-09-01):
稳压块前后的104电容不能少,稳压块输出的电解电容不能少。

网友H:
只能作为测试电源,因为稳压块都没装散热片,带负载能力差,7805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压差太大,发热更严重。输出端没装滤波电解,波纹干扰严重。甚至有自激的可能。

网友I:
楼主还真是有才有能力, 小弟们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