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软件元件属性界面太高

楼主(2014-07-12):
维纶软件元件属性界面太高,导致下面的确认按钮不见了。哪位大侠知道怎样调整,感谢!!!

网友A:
难道你的屏幕垂直分辨率小于600?现在应该没有屏幕垂直分辨率小于600的PC了吧。

如果屏幕垂直分辨率=600,尽量将元件属性界面向上拉,还是可以露出下面的确认按钮。

网友B:
调整分辨率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调不过来,我的笔记本是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