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用串联电抗器性能与作用

楼主(2014-07-13):
目前工矿企业无功补偿多采用分组自动跟踪补偿,单组容量多为900kvar以下,一般都将电力电容器,串联电抗器及真空接触器等装于同一柜内,这样就要求电抗器体积小、性能好、重量轻、便于安装维护;现对无功补偿用串联电抗器的用途、性能介绍如下。

一、串联电抗器类种

  1、油浸式铁芯电抗器;

  2、干式铁芯电抗器;

  3、干式空芯电抗器;

  4、干式半芯电抗器;

  5、干式磁屏蔽电抗器;

二、无功补偿电抗器用途分为:

  1、限流电抗器;

  、抑制谐波电抗器;

  3、滤波电抗器;

三、串联电抗器的作用是多功能的,主要有:

  1、降低电容器组的涌流倍数和涌流频率,便于选择配套设备和保护电容器。根据GB50227标准要求应将涌流限制在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下,为了不发生谐波放大(谐波牵引),要求串联电抗器的伏安特性尽量为线性。网络谐波较小时,采用限制涌流的电抗器;电抗率在0.1%-1%左右即:可将涌流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0倍以下,以减少电抗器的有功损耗,而且电抗器的体积小、占地面积小、便于安装在电容器柜内。采用这种电抗器是即经济,又节能。

  2、串联滤波电抗器,电抗器阻抗与电容器容抗全调谐后,组成某次谐波的交流滤波器。滤去某次高次谐波,而降低母线上该次谐波的电压值,使线路上不存在高次谐波电流,提高电网的电压质量。

  滤波电抗器的调谐度:

  XL=ωL=1/n2XC=AXC

  式中A-调谐度(%)

  XL-电抗值(Ω)

  XC-容抗值(Ω)

  n-谐波次数

  L-电感值(μH)

  ω----314

  各次谐波滤波电抗器的电抗率

  3次谐波为11.12%

  5次谐波为4%

  7次谐波为2.04%

  11次谐波为0.83%

  高次谐波为0.53%

  按上述调谐度配置电抗器,可满足滤除各次谐波。

  3、抑制谐波的电抗器,先决条件是需要清楚电网的谐波情况,查清周围用电户有无大型整流设备、电弧、炼钢等能产生谐波的设备,有无性能不良好的高压变压器及高压电机,尽可能实测一下电网谐波的实际量值,再根据实际谐波量来配置适当的电抗器。铁芯电抗器电抗线性度不好,有噪声,空芯电抗器运行无噪声,线性度好,损耗小。
  标准规定空芯电抗器容量在100KVAR以下时,每伏安损耗不大于0.03W。例如:单台12000VA电抗率6%的电抗器损耗为360W,三相有功损耗为1080W,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电网上谐波较小时,采用限流电抗器可节省电能。

  4、由于设置了串联电抗器,减少了系统向并联电容器装置或电容器装置向系统提供短路电流值。

  5、可减少电容器组向故障电容器组的放电电流,保护电力电容器。

  6、可减少电容器组的涌流,有利于接触器灭弧,降低操作过电压的幅值。

  7、减小了由于操作并联电容器组引起的过电压幅值,有利于电网的过电压保护。

网友A:
不能补偿容性无功吗?

网友B:
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