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两台步科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4-07-13):
请问S7-200与两台步科触摸屏如何连接及通讯?

网友A:
可以采用一台触摸屏与S7-200通讯 然后两台触摸屏相互组网的方式

楼主:
两台画面不一样,地址也不一样。如何读写PLC?

楼主:
采用一台触摸屏与S7-200通讯 然后两台触摸屏相互组网的方式。两台画面不一样,地址也不一样。如何读写PLC?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B:
在编辑元件时,可在读/写地址栏,选择触摸屏编号,再选择要读/写的PLC编号,就可以读或者写PLC了

楼主:
选触摸屏:HMI1   PLC编号:无法选   连接端口:None

地址类型:怎么选?

网友B:
 “PLC编号:无法选”  是组态的时候没连PLC吧。

地址类型是你自己设置的,根据想实现什么功能来的。

楼主:
这个组态对不对?

指点下。

网友B:
这个触摸屏要选HMI0,因为是HMI0与PLC通讯的。

楼主:
哦,等触摸屏回来试下。先谢谢你!有问题在向你请教。

网友C(2015-03-22):
我的软件里怎么只有S7200SMART,为什么找不到    S7200啊,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D(2016-10-09):
S7200SMART和 S7200两个是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