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_plc计数器干扰

楼主(2014-07-13):
      调试别人设计的项目,一台变频器拖动主设备,一台油泵给主设备润滑;控制系统是用ES2的PLC,在主设备上装有AB相编码器.由于当初别人设计时:变频器主电源,油泵主电源和PLC的主电源是同一路电源,PLC前也没有加隔离变压器,且PLC是220V电源,而编码器电源是从PLC的24V DC 输出来供电;现场变频器好像接地了,而PLC和编码器及油泵都没有接地;现出现这种情况:开始启动变频器和油泵,PLC计数器正常,但过一段时间,由于油泵要时开时停,但过会在启动油泵时,PLC的计数器一下子跳动很大;撤除油泵主回路中接触器后的油泵主电机线,再启动油泵接触器,计数器就不跳动,感觉油泵接触器带负载电机启动时对PLC计数器有干扰,使其跳动;再把油泵接触器后的电机电源线接上接触器,但移除编码器的AB计数线,此时带电机负载启动油泵接触器,PLC计数器不跳动。(油泵接触器控制回路完全是二次控制,输入输出都没有经过PLC),

     现在在工地调试,求各位给点建议,如有人以前碰到这情况多讲讲。

网友:
编码器的线换好屏蔽线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