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弹出确认屏的制作?

楼主(2014-07-13):
我想做一个弹出界面,按下一个按钮时,跳出一个窗口,窗口类似于下面这个窗口,只不过“确认吗”这三个字换成我实际需要的字,就可以了。有没有高手帮忙,详细告诉我怎么做?请不要让我找台达的技术,因为台达的技术浪费了我很多电话费,结果是问我从哪儿买的,要我找买家解决。也不要让我看手册,因为台达的HMI手册根本不详细,可能我悟性太差了,谢谢高手,我因为这个问题找台达技术很多次了。还没解决。只能求助于民间了。因为我相信,高手在民间。

网友A:
假设将2#画面作为一个副窗口:设置画面属性,勾选“此画面为子画面”、“显示标题栏”输入标题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将2#画面作为一个副窗口:设置画面属性,勾选“此画...

谢谢兄台的回答,我不是要改标题栏,是要改窗口的文字,而且,点击确认后,操作继续,点击取消后,操作就取消了。你这样做我试了,不行吧。

网友B:
台达触摸屏软件中本来就没有这种弹出对话框的标准元件,所以只能用jsyljb说的这种子画面加标题栏的方法来做变通的实现。文字信息用静态文字,确认和取消用换画面按钮,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按钮的运行后宏中把确认或取消需要执行的一些动作做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