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在组态王中的数据读写

楼主(2014-07-13):
我有一块s7-200,224XP型号的plc ,用的UBS-PPI电缆通信,通信连接上了,程序可以写入,我想用上位机就是组态王控制对PLC实现控制 ,数字量可以实现控制,就是模拟实现不了对PLC的读写,请求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A:
地址是对应的吗,通讯上了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你再看看对应的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对应的吗,通讯上了就不会有问题

是这样的在组态画面中对PLC中的定时时间怎么去控制,好有对定时时间在画面上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看看对应的地址是否正确!

地址不错,s7-200PLC中的定时时间的怎样在画面中读出,和写入 谢谢指导

网友C(2017-12-07):
建议你好好看看不同通讯协议下,组态王对PLC的变量定义,包括寄存器和数据类型,一定要看清楚

网友D:
看下地址对不对

网友E(2018-01-06):
觉得有些帮助,但是内容不是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