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7-13):
请教一个问题:图片左边为什么是错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10MS定时器不能用作自使能输入,记住这一点就好了

网友B:
 定时器时间太短了

网友C:
如果用Q0.0作为一个计数器的触发信号的话,左面的那个程序,可能会漏掉大部分的触发,漏计数很多值,具体可以看S200的CPU技术手册中对定时器的描述。。。

网友C:
不好意思 应该不是大部分,是所有

网友D:
10MS时间太短了,和扫描周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