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7S411报警设置

楼主(2014-07-13):
请教大家:台达B07S411如何设置报警,我是利用FX2N的数据寄存器D6内容(0-80)对应在屏以走马灯形式在显示报警内容。比如D6=1显示上行程开关未到位D6=2显示下行程开关未到位D6=3显示行程开关未到位。当行程开关接通时报警内容自动清除。我该怎样设置?谢谢在家指点!

网友A:
由于台达触摸屏的警报起始地址是字地址,每个位对应一条警报,所以不能直接用D6来做警报起始地址。建议你在触摸屏的报警设置中,将警报起始地址设成M0(M16、M32....只要编号是16的倍数就好),这样M0对应第一条报警“上行程开关未到位”、M1对应第二条报警“下行程开关未到位”,后面依次类推,然后在PLC编程中用D6的值来驱动对应M0、M1等中间继电器闭合即可。

楼主:
谢谢公孙小天的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B(2015-05-30):
储存器设置只能是1 2 4 8 16 32 64 128这样翻倍对应的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