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历史趋势图的问题

楼主(2014-07-14):
用PWS6800CP的历史趋势图表示温度值的变化,将温度值放在FX2N的D20,实际温度保持在室温30度左右,但是实际的曲线显示一直都超出了150度的上限,哪里设置有误呢?请赐教。谢谢。具体设置如下图。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格式不一致?

网友B(2014-10-15):
ADP软件的历史趋势图功能是只可以显示曲线,显示不了坐标的。所以你说曲线超出上限不知从何而来。建议你单独做一个数值显示,用来读取存放温度的字。这样的话会方便些。

如果遇到类似于压力这样的值,需要将其转变单位如Mpa->Pa,需要计算下,放大、缩小或乘以系数。

网友C(2015-04-23):
HI 大眼嘟爸:

Denni说的可能是历史趋势图显示不了当前的坐标值,要不然怎么能判断上下限值?

如果是显示当前的游标的值,请问能否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