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Soft Web Studio 是什么?

楼主(2014-07-14):
最近看到有公司邀请参加InduSoft培训,说是一家美国的组态软件,不知道有谁了解的?

网友A:
InduSoft Web Studio是由InduSoft公司开发的一套功能强大并且简单易学的人机界面 (HMI)图控设计软件( SCADA ),Indusoft软件版本分为两种:
(1)开发版(Engineering):可用来开发及执行HMI 画面。
(2)运行版(Runtime):只能用来运行由开发版Indusoft所设计好的画面于目的平台。

ICP DAS - PAC系列控制器 (WinPAC-8xx9, ViewPAC-2xW9, XPAC-8xx9, and uPAC-5xx9) 内建有runtime license版的Indusoft软件,客户可以将在PC上 InduSoft 开发完成的画面,直接下载到PAC控制器上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