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EM231以及组态王

楼主(2014-07-14):
各位大神,我想用EM231采集4-20ma的电流,经过西门子224cnPLC后,上位机用组态王显示,PLC里面的程序就用一个传送指令MOV_W,指令的IN是AIW4,指令的OUT是VW100,然后上位机的组态王变量的寄存器是V100,在上位机里取到数了30.78,可是就这一个数,在改变输入电流,组态王显示的数字就不变了,请问各位大神哪里出错了呢,是不是PLC里的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A:
你PLC中的数据地址和组态王中的要一致的啊。

比如:VW100,都一样是VW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