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性气体报警器的应用

楼主(2014-07-14):
  在原油生产、运输、储存、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跑、冒、滴、漏等现象。而原油具有易燃、易爆、易挥发的特性,如果原油泄漏,油气大量积聚,当油气浓度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时,就会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在易燃易爆场所都安装了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及时检测油气的含量,及早发现泄漏事故,发出报警信号,或启动连锁保护系统,将事故损失控制在最低。作为防灾预防的重要监测设备,在我们的日常管理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管理方法不当、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笔者就此情况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检测器,采集空气中的可燃气体,安装在可燃气体释放源附近;二是控制器,显示油气浓度,当达到设定值时,发出警报或其它信号,一般安装在有人值守的值班室;三是连接部分,是指防电磁干扰的铠装电缆或加金属套管的电缆,将检测器的信号传递至控制器。

  当检测器检测到空气中的油气时,将油气浓度的大小转化为相应的信号,由连接电缆传送至控制器,控制器在将电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出油气的浓度值,但值大于设定值时,便由蜂鸣器或警示灯发出报警信号,或启动连锁系统,关闭释放源。

  二、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安装范围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安装在原油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的易燃、易爆场所,如:泵房、计量间、阀组区、储油罐区等可能发生原油泄漏的装置内。

  其检测器的具体安装位置应根据可燃气体的种类、工艺装置、储运设施、可燃气体的扩散与集聚的场所等方面来决定的,它既可安装在室内、也可安装在室外;既可安装在地面、也可安装在房顶,它的检测范围覆盖整个危险区域。

  三、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运行管中存在的问题

  1、对报警器报警的错误认识。

  许多人认为:只要检测器附近有油气泄漏,该控制器就应该发出报警信号,不报警,报警器就可能出了故障,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报警器的检测对象为空气中的可燃气体,监测范围为0-100%,但只有可燃气体浓度达到设定值时,控制器才发出报警信号,并不是有油气就报警。

  2、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自身防爆设施设施损坏,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在使用中,时有对防爆密封件损坏、松动、防爆管破裂等防爆设施损坏而无人问津的现象。

  众所周知,报警器的安装地点属于易燃、易爆场所,特别是检测器直接与现场的可燃气体接触,如防爆设施损坏而未及时维修或更新,当油气泄漏时,就可能直接引起火灾,不但起不到防灾的作用,更成了火源。

  3、检测器无防水罩或防水罩损坏。

  在使用过程中,有时随意摘掉防水罩或防水罩损坏不及时更换的现象发生。

  检测器有时被安装在露天,如罐区、露天阀组、露天泵房等地;也有安装在室内距地面0.3-0.6m高处,如下雨或冲洗地面,水很容易进入检测器,极大影响检测器寿命。

  4、控制器无对应的监测器分布图。

  在使用过程中,控制器操作柜上无检测器分布图,当有报警时,无法及时、准确确认对应检测器的位置和释放源的位置。

  根据检测器的有效检测距离,室内不得大于7.5m,室外不得大于15m,在许多危险装置区域的检测器不止一个,每个检测器都有自己的监测区域和检测范围。而每个检测器在控制器上都有一个对应的报警设施,为了便于准确、及时地判断释放源的位置,在控制器应有检测器分布图。

  5、随意更改检测器的位置。

  在生产装置改动的过程中,随意改动检测器的位置,造成检测器灵敏度降低或装置内出现检测死角。

  检测点的确定是根据工艺装置、装备设施、可燃气体集聚等相关方面来确定的。在改建、扩建过程中,不考虑检测器的作用和检测范围,随意更改检测位置,必然会造成检测位置重复或检测不到的地方。况且,在拆装的过程中,由于震动等原因还可能造成检测器灵敏度降低。

  6、检查不到位。

  在实际使用中,不是检查不全面就是检查周期太长,从而导致报警器管理脱节。

  按照《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使用规范》,应定期对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为:每周按动报警器自检试验系统一次,检查系统的运行情况;每周进行一次外观检查,检查连接部位、可动部件、显示器和控制旋钮,检查故障灯,检查防爆密封件和紧固件,检查探头有无堵塞,检查防水情况等内容。

  7、测试方法不当。

  在测试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可靠性时,直接使用火机的液化气与传感器接触,从而导致气体传感器损坏,探测器灵敏度降低或失灵。

  8、档案资料不全。

  可燃气体报警器无专人管理,档案资料不全。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作为重要的安技设备,应设专人管理,建立健全所有基础资料。加强维护保养,并有相关记录。

  四、管理措施

  在上面已分析出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分析,下面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1、加强安技知识培训,使大家掌握报警器的结构、工作原理。

  2、加强报警器自身防爆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其防爆性能和防爆等级。

  3、定期检测防水设施,对损坏的及时维修或更换。

  4、根据检测器分布情况,在装置平面图上绘制出检测器分布图,并将图粘贴在控制器面板上。

  5、在改动检测位置时,综合考虑检测器的有效范围、释放源的位置、风险等因素。

  6、严格按照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检查要求及检查周期,对其进行严格认真地检查。

  7、在测试可燃气体报警器时,用瓦斯气体作为气源,检查其工作状况。

  8、设专人管理,健全相关资料,做好维护记录。

  只要我们做好以上几项工作,就能保证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完好,为安全生产提供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