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6与M-bus如何通讯

楼主(2014-07-14):
    西门子plc226怎么能和M-bus协议的仪表通讯啊,这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嗯,只能按照M-bus协议编写通信程序

网友B:
可以直接调用MODBUS指令库,知道仪表的协议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调用MODBUS指令库,知道仪表的协议即可。

楼主:
M-bus协议的仪表通讯是两根线,20V-30V的既供电又当信号线,modbus的是485的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