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IO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14):
各位大神 ,我想问问 安川MA1400机器人 DX100柜子 的 CN306  输入输出端子排的接线之后,如何在示教编程器上面进行设置的问题 ,例如我已经找到 OUT09,OUT10 ,怎么把我想要的输出信号设置成 OUT9号端子,在哪里设置 STR吗

网友A:
CN306输出端子B8设置为OUT9:

STR #10020

OUT #30040

网友B:
#30040  好象是报警的点哦~!

网友C(2014-08-28):
一般情况下,示教器上的题图都编程好的,如果你找到了OUT9,只需在轨迹程序里需要的位置加上WAIT #OT09(记得格式差不多是这个),那么执行到该步骤的时候会自动输出的。

网友D(2017-07-19):
是这样。。。。123321

网友E(2017-08-26):
这个不需要设置, OUT9号端子是自己内部就分配好的,在说明书里的I/O画面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分配。直接对应着接就可以了

网友F:
程序内DOUT

网友G(2017-12-15):
学习到了,楼主问的问题很好

网友H:
IO配置问题?

网友I:
用梯形图就可以了 加我 QQ 329467929  我有安川中文资料

网友J(2018-03-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K:
大神们,我想要安川机器人的仿真,谢谢!!lizhi@jingzhi-sh.com

网友L(2018-07-16):
应该是配置好的,用dout 就行

网友M:
系统已经分配好了,你在程序内直接使用就好啊

网友N(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