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使用iOS或Android设备远程监控InduSoft系统?

楼主(2014-07-14):
可以使用iOS或Android设备,如手机或平板等移动设备,远程监控InduSoft系统吗?

网友A:
這個應該可能,最....簡單就是使用遠程桌面Android或ipad個裝vnc就可以...而且我記得好像也有Client端可以進入..但要用指令啟動client端進入....但有數量限制....好像也可以發佈成html..

网友B:
目前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方法如下:

1. 用户可于InduSoft Server主机安装VNCServer程序,而iOS或Android装置可通过安装VNC Client APP来登入浏览主机信息。

2. 在iOS或Android装置安装RDP Client来做远程桌面联机。

3. 用户还可以通过InduSoft SMA功能将InduSoft系统信息发布成ASP网页,用户只需通过装置上浏览器链接登入即可,不需额外安装程序。

网友C:
专业维修AB软件,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