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Soft是否能实现二化融合的理念?

楼主(2014-07-14):
InduSoft作为美国高端组态软件,应该能实现两化融合的理念吧?

网友A:
是的,InduSoft内建的功能(配方、报表、排程等)和能与各家Database结合的特性,使得InduSoft项目能与现场产线、后端ERP系统有效的结合,扩大了InduSoft应用上的广度;加上提供数据的可追朔性,更大大加深了InduSoft在数据处理应用的深度。以实现二化融合理念来说,InduSoft是最好的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