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x100的控制柜,但是没有买软件,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其他软件离线编程吗?

楼主(2014-07-14):
机械手型号是MA1400 安川dx100的控制柜,但是没有买软件,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其他软件离线编程吗?

网友A:
没买软件什么意思?DX100只能示教编程,机器人轨迹就用示教盒来编程。如果是机器人自己的梯形图可以导出来在记事本里编。

网友B:
问题:随机有软件的,除非你要专门版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