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站点间数据传递?

楼主(2014-07-14):
大家好,有个通讯的问题要向大家请教?

因为是新手,还不太了解通讯,大家给指引给个解决方向就行,剩下的自己查资料学习。

以下是问题:

1.甲方与我方均为西门子PLC,我方如读取甲方数据,使用什么通讯,是否需要改变甲方原系统软硬件组态?

2.甲方为施耐德、AB等比较常见的PLC,我方仍为西门子PLC,如上一问?

不想通过上位机通讯,因为需要读取的数据速度尽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并且觉得通过上位机传递还是不安全。

估计说了很多外行话,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通过DP总线就可以啊,不同的PLC之间加上个网卡,如将施耐德的MODBUS转换成西门子的PROF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DP总线就可以啊,不同的PLC之间加上个网卡,如将...

多谢你,我还想问一下,甲方不动硬件的话,不能完成实现通讯?

网友B:
数据少的话直接用串口做MODBUS通讯即可。数据量较大建议做PROFIBUS通讯。

至于那个一楼,估计脑袋被驴踢了没有醒过来,看清楚人家问题再说,不要总是吹嘘什么品牌

网友C:
1、这个要看你的PLC配置,西门子对西门子最常用的就是PROFIBUS通讯,如果有以太网还可以用以太网。系统硬件组态肯定要改的,程序也要改一下。

2、一般主流的PLC都可以加扩展模块,比如施耐德、AB他们也有PROFIBUS通讯扩展模块、以太网扩展模块等。数据量不多也可以用串口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少的话直接用串口做MODBUS通讯即可。数据量较大...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要看你的PLC配置,西门子对西门子最常用的就是...

多谢指导。

我们使用的PLC一般是S7-300,MPI和DP都用过。我方一直以来都是用隔离器一分二来与甲方独立,但这种方法太麻烦,所以想改变一下通讯方法。

原则是甲方系统一定要不受我方系统运行及故障的干扰。

如果在我方加入DP/DP Coupler模块,运行效果能否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1、这个要看你的...

 加入DP/DP Coupler模块你自己的稳定性肯定不会又什么影响。一般场合我觉得这个模块意义不大。指示加入这个东西只是实现通信和电气的双重隔离,比如你这边通信线遭受雷击了,有这个东西不会影响他们。普通的通信电缆直连不能实现电气隔离,但是普通的故障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

网友D(2015-03-20):
可以用RS485串口通讯,或者用网关,转换成以太网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