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2000变频器的规格,一般负载的电流为什么会比重载大

楼主(2014-07-14):
   台达C2000变频器的规格,一般负载的电流为什么会比重载大?

网友A:
你看一下负载的功率因数,估计测量之后你就清楚;

网友B:
这里不是指功率因数的问题,因为不管功率因数为多少,额定电流都不会超标。

一般负载,重载,主要是指设备的过载能力。很多设备,实际运行负载周期性或偶然会大于额定功率,比如破碎机。而电机的过载能力比变频器强很多,如冶金系列电动机,过载150时运行数分钟都没问题。如果选用一般负载的变频器,遇到这种情况,变频器过载能力一般只有150数秒,显然无法与电动机很好的匹配。这时要么选用更高功率等级的变频器,要么选用过载能力更强的变频器。其实,重载变频器就是功率等级更高的一般负载变频器,只是保护参数不相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负载的功率因数,估计测量之后你就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是指功率因数的问题,因为不管功率因数为多少,额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