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骨骼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7-14):
我想做一副下肢的外骨骼,主要是因为我家里有人瘫了,我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做一套简易的外骨骼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计划用铝型材做框架、用伺服电机做驱动、西门子系列的PLC做控制中枢(因为我不会单片机)、一共用六台电机,分别用在腰部、膝部、脚踝部。
目前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
1、铝型材经加工后强度是否满足,我准备用2060型材,一会儿我附一些加工草图,大侠们也帮我看看。
2、电机、减速机选型,因为我以前是学机械的,但是现在很多知识都记得模糊了,需要请教一下,40KG的负载相对于直径20mm的轴输出是不是只要8N/M扭矩的电机?(使用人员体重75KG考虑量侧负重及安全余量,定每台电机负载40KG)
3、还有就是目前我所选的伺服电机太贵、用推杆国产的太慢了、普通的调速电机需要许多的外部传感器和辅助支架。我不知道有什么类型的伺服电机便宜一些,国产的就行,伺服控制器最好有以太网通信或485或MODBUS通信,如果自制电路板也可以。也可以完全不按我的思路选型,但是要负载合乎要求。电机、减速机(最好是直角的)、控制器在1500左右。
4、完全不要考虑自带电池,因为是病人在家里用,外接电源就行了。
5、不知道外骨骼用的关节电机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人推荐一些型号或照片就好了。

网友A:
这个强大而且能实际解决问题,期待产品。。。。。。

网友B:
想法很好,期待楼主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期待楼主产品。

楼主估计也是被目前的高昂医疗费吓坏了:只有自己DI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期待...

是的,不知道大家谁能介绍几种电机,我好解决一下现有的经济问题

网友D:
想法太疯狂了。

2台3轴50kG机械手。

每轴1500元的成本,真的有点疯狂。

用直流伺服吧,可靠性虽然差点,但力矩大体积小控制器成本也低。

为什么不搞个简单的电动万向轮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法太疯狂了。2台3轴50kG机械手。每轴1500元的...

因为我媳妇、小姨子还想再让其恢复行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