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欧姆龙DeviceNet组态,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4-07-14):
本人刚毕业,初学欧姆龙plc,之前在学校学了一点点的ximenzi西门子plc皮毛,基本忘完了,现在公司让我自己用欧姆龙Devicenet总线进行组态,请各位大哥们zhidian指点一下,给个详细的步骤,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前辈们请指点一下我吧,真的很急!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和什么东西组态?欧姆龙的Devicenet组态还是比较方便的,把硬件连接设置好通过软件可以将网络扫描上来,不需要自己一个一个的手动添加。如果不是欧姆龙自己的模块的话还需要eds文件。

网友B:
1、硬件系统装配完成通电软件自动扫描;

2、根据硬件设计网络架构配置再下载到PLC的CPU;

网友C:
有时真得觉得一些要在校本科生,专科生也好,在校是觉得没舍好学得,真到用起来有的突然,,个人觉得学历不能等同于能力,反而在实际生产中一些学历不高的中专、高中生,能过自学掌握了,不要把一些学历放得太高,实际点好,问一下在校学到了些舍?而不是过上几年大学生活,就以为涂上了金,不好好学研的话,这金色进入社会大学的话,要不了几年就退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时真得觉得一些要在校本科生,专科生也好,在校是觉得没...

 这位弟兄不要激动,别大棒一挥打倒一片。不过提问题要考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是解决的思路还是具体某个细节。如果是思路可以说的简略一下,如果是具体方法,就用详细介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硬件系统装配完成通电软件自动扫描;2、根据硬件设计...

我现在y用的是cj1m系列的,在用devienet组态时,用到DRM21模块做主站,DRT2-HD16C做从站,先用cx-integrator网络适配器加入这两个模块,然后将DRT2-HD16C注册到DRM21就完成组态了吗???模块的地址是自动分配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硬件系统装配完成通电...

对了,前辈,DRT2-HD16C是什么模块,我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介绍,手册上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和什么东西组态?欧姆龙的Device...

谢谢啦,我是欧姆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真得觉得一些要在校本科生,专科生也好,在校是觉得没...

您说的对,我在学校确实没学到东西,我的专业是自动化,学了挺多课程的,但就只是初步了解yixie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完全没用,学校也meiyou没有什么实践机会,学的理论知识很快就忘了

网友D(2015-10-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硬件系统装配完成通电...

 兄弟,你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和什么东西组态?欧姆龙的Device...

 哥们,我有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可以不,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网友E:
可以看看编程手册  和说明书的

网友F(2019-11-02):
Devicenet总线  欧姆龙总线单元一种  去查主站DRM21

网友G(2020-01-02):
引用 网友C:
有时真得觉得一些要在校本科生,专科生也好,在校是觉得没...

很明显是吃不了葡萄说葡萄酸,学历高能力差的是极少数,学习能力和学历基本成正比。我学历也不高,但发现很多学历高的人脑袋就是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