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7-14):
我有一个程序想把手动和自动程序用子程序来调用,但是手动自动里面都要用到发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能把脉冲程序放到子程序里面吗,

楼主:
O(∩_∩)O谢谢,试试

网友A:
可以的,但要注意一定要在发脉冲停止之后再切换子程序,如调用切换到不调用,不然会有危险的。

楼主:
我试过,确实如此,如果脉冲没有停止就切换,真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