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伺服精度问题

楼主(2014-07-14):
求教,伺服定位精度计算公式,目前有伺服电机分辨率1280000一个,丝杠导程5mm,无减速比

求计算过程,公式

网友A:
你忘了还有一个脉冲分辨率。现在的编码器分辨率计算公式5/1280000就是(不考虑机械精度)。脉冲分辨率就是你给多少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转。一般的控制设备的脉冲上限是20KHZ或200KHZ,达不到1280KHZ。如发10K个脉冲电机转一转,就是5/10000.单位是mm。这就是你的设备的精度。

网友B:
单纯计算精度没有意义:首先考虑机械精度,然后再考虑电气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忘了还有一个脉冲分辨率。现在的编码器分辨率计算公式5...

我只知有"脈衝當量" 哪來的"一個脈衝分辨率"

電機轉一圈 編碼器輸出1280K個脈衝 請問你這10K又怎麼來的 你這0.0005mm的精度又怎檢驗出來 你確定他是精度嗎?

网友D:
机械精度才是主要,电气精度已经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