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编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14):
问题描述:使用Q0.0和Q0.1两个输出口,当Q0.0输出一个脉冲信号时,将保存在寄存器中的数据按位发送到Q0.1显示,并且不能影响到其他的输出位。请教大神这个问题怎么编程。

网友A:
说得不甚清楚。

Q0.1输出到什么设备呀?支持何种方式的显示呀?

Q0.0脉冲的哪种状态触发Q0.1的输出呀?

网友B: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网友C:
   不是很明白,你是要 Q0.0 有输出时 Q0.1 也有输出吗 ?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可以办到吧!!

网友D:
看看这段程序,不过M2.0会最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甚清楚。 Q0.1输出到什么设备呀?支持何种方式...

 我的意思是用Q0.0和Q0.1模拟SPI通信,将PLC的数据单向发送到单片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