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设值地址问题

楼主(2014-07-14):
用台达人机界面的按钮设值来控制台达PLC的输出点(Y)的时间和修改变频器频率来控制电机转速                人机界面和PLC寄存器地址是哪个呀   急急急  知道的说下 谢谢各位高工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存器可以随意指定啊,怎么可能只有一个?

网友B:
看来还没用过触摸屏,地址和你程序中的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C:
非数据类型的话,直接M点就可以了 ,触摸屏只能读、写物理地址

比如 触摸屏对应PLC /M0

网友D:
仔细看编程手册,不要什么都想人家喂你

网友E:
触摸屏上的元件主要是关联PLC内部的寄存器或中间继电器,你得先看懂PLC程序,才知道改用哪个寄存器来给定频率,用哪个Y点来控制启动之类的,最后才是屏上做相应元件进行关联控制。

网友F:
必须把台达人机的控制器改成Modbus才可以。此外,不同厂家的变频器通讯略有区别;手册上的通讯章节会有“启动”命令、“正反转”命令、“停止”命令、“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