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如何省电

楼主(2014-07-15):
厂里设备和空调、冰箱、烤箱、和那些小电器一月要用十几万电费?老板说电费太高,要我们想点办法帮厂里省电。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注意细节,随时关闭没有效率的动力

网友B:
做自动管理系统,大部分其实是人为浪费

网友C:
抓抓管理,还是认为节约的意识没达到,都抱着用公家的,不注意节约思想!

网友D:
夏天空调调高一度或者冬天调低一度:可以省下空调电费10%

网友E:
1,抓抓管理,还是认为节约的意识没达到,都抱着用公家的,不注意节约思想!

2,建议搞成智能化控制,需要的话我可帮你做成有人且温度还要到达 设定 如 35 度以上空调才能启动呀

3,小电器全部回收